IBM SL400那坏会指点杆不能用

楼主(2011-07-07):
接了台,IBM SL400机,指点杆有时认到能用,重起后不能用,触摸板一直行。

线也测过好的。键盘也换过了。还一样。请教高手。。

网友:
指点杆连到IO的吧,你查一下信号嘛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是键盘的线接触不好。换个就OK了

网友:
学习啊  新手报到

网友:
修好了,是驱动没打好会这样,时行时不行。打上OK,出机。

网友(2011-12-28):
我的也是一样 I/O也换了 键盘也换了  就是不能用 等一下去光网上去下一个驱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