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手问题《可以用但。。。

楼主(2011-07-07):
优派VA2216W,开机不亮屏,
因为没有配件,拆开看了看,装上竟然好了。。。
可用一个小时后又不显示图像,过三五秒又回复正常。。然后又能用一段时间。又黑屏循环。。中间黑屏时
间有长有短不固定。电源指示灯是常亮的。。检查没有发现有爆的电容。。。
感觉灯官有问题,4根全换了。。问题依旧,没有解决。。
应该从那方面找思路。。。求个方法。。。?????
黑屏

网友:
外接高压条试一下。

网友:
电源板、高压板

网友:
有没有驱去板MCU不稳定的可以。

网友:
用手摸一下驱动板的mcu,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烫!前两天修到一台极速20lcd,症状如你所说,我给那个芯片加了散热片,用了两天,暂时没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高压包焊脚虚焊造成的 外接高压板 测试灯管无问题的话 你可以加焊高压包

网友:
楼主,是黑屏还是暗屏

网友:
可能是高压板虚汗照成的

网友:
先看好黑屏还是暗屏

网友:
按键板排除一下

网友:
指示灯常亮 可以排除电源,屏,驱动板及按键和程序,估值只局于高压部份 如高压包,灯管及灯管保护电路 你可以先临时去保护试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