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显存H5RS5223CFR参数?可以和显卡上的通用么?

楼主(2011-07-07):
同行问我的
T61上的,显存求通用型号

补充内容 (2011-7-8 16:05):
H5RS5223CFR
:H:海力士
;5:DRAM;
R:gddr3 显寸;S:1.8V;52:512M/8K REF/32ms;2:X32;3:8位;C:正常温度;F:FBGA;R:无铅无卤

网友:
显存爆了参数一样就可以

网友A:
学习,做沙发

爱问 -2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,做沙发

你学习什么了?老大
我是问 代用的要求

网友:
参数不一样一般是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