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,有重影。。.怀疑是更换灯管以后

楼主(2011-07-08):
昨天 给1个  飞利浦显示器  更换灯管后,,不知道是不是把聚光模,或者偏光模  弄反了。。。现在  看画面  有点 重影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肯定是你把背光纸搞花了,,,

网友:
把聚光模,或者偏光模,不用分正反面的么??急。。。客人要来拿货了!

网友:
你换个通用的屏试下

网友:
有重影有可能是屏线没有插好吧

网友:
一般灯管问题是暗屏 试试插拔下频线要是还不行就换个屏试试

网友(2013-05-05)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不分正反的,上面有防反位置

对啊 ,反了根本就装不平啊,卡的位置不同啊!应该还是信号的连接部分有问题吧

网友:
重影不是灯管问题的

网友:
重影与灯管没关系的,检查下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