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至宝进攻主板维修,多帮忙!

楼主(2011-07-08):
杂牌主板,不触发,但是一点南桥的晶振,或者短接晶振,就可以触发,晕菜了,触发后还是不能跑CPU  , 维修:换晶振旁边的电容,106电阻也换掉了,晶振的 门电路找不到   ,看样子是直接到南桥的,哎 ,南桥做过了,涛声依旧。
  有图,看看这什么鸟主板呢

第二块主板,版号应该是,EP-8HMMI   此主板不跑CPU ,有供电,假负载测无时钟,但是复位高,  2.5V, 没见过那么高的  就觉得这地方不对,就直接研究这地方,但是·····   所以上来问一下高手  这样的复位正常不 ,
有图!

网友:
第一片主板,这种情况要换掉RTC相关的几个主要元件,先量下晶振两脚的值,如果没有短路或者开路,对地阻在七八百欧左右,且两脚基本一样,然后换点晶振 及它相连的电容和电阻,如果还不行,就要换南桥
第二片主板如果是754 或者939接口的,CPU复位的电压是正常的
努力吧,小伙前途是光明的

网友(点评):
第二片板是939

网友:
第二片板是754的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 能点亮 就是装不上系统 蓝屏 死机 现在还摆在那

网友(点评):
杀内存旁边的八脚元件试试

网友:
lz  好样的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第一块板 兄弟还是先查好供电吧。这很可能是供电还没有,如果有示波器看下晶振是否起振。不要着急干南桥。干南桥要有足够的证据。不然不要轻易干它。把触发电路跑下

网友:
第二块板,亲爱的,你不要管复位高,时钟没修好别谈复位电路。我曾经修过一块 时钟3.3V,而复位1.5V的板子。你知道思路吗~先修好时钟,复位就正常了

网友(点评):
没错,看来楼上的是有点经验哦

网友:
   我真晕菜了  笔记本和主板很不一样的咯  时序不一样      有点晕咯   多谢兄弟们的鼎立相助    我这都10多块主板  哎   愁死我咯         对了  问一下 如果内存核心供电只有0.7V了    CPU供电没有  这样的是先修内存供电  还是可以给内存供电直接拉一个电压  然后再修CPU供电的呢

     那个杂牌的主板(上边说的)  晶振 和相关的电阻,电容都换了   只有桥没换了   哎  主板换桥 人家就不干咯      我修主板  换桥的   就直接换板   人家不修  我的料板也很少  哎  学起来真难哦  谁有料板的呢   帮我搞点过来咯

  第二个主板  那我知道什么情况了  明天继续查一下   那主板复位有了  不知道时钟有没 明天搞上CPU  然后拉根线测有没时钟咯  不跑CPU的 真麻烦  有点晕咯   还希望朋友们多多的给力咯!!!

网友:
  对了  有谁修过注塑机的电脑呢   我想学一下那方面的知识咯    或者是 谁修注塑机呢  !!!

网友:
点晶振两张就开机,把晶振和旁边的电容多给换掉去试一下

网友:
像第一个杂牌板子,不要再摸了,应该是南桥的问题。我换南桥修好此类主板多块了,但也有失误的时候,不过不是太多

网友:
   那两片板子    还没时间看   这两天修相机  和笔记本了   主板先一放  过几天再修    嘿嘿 过几天试试咯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