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1 待机 0.03不触发,后用万用表测南晶振上电到0.9

楼主(2011-07-08):
IBM X61 待机 0.03不触发,后用万用表测南晶振上电到0.9。

测了开关电压有3V,换了联想芯、H8、晶振荡、晶振电容还有南桥。

都没有好。

请高手们指点。

网友:
TB 的13个热敏电阻 查了没有?

网友:
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还是看看南桥旁边的电容和电阻吧!

网友:
按理说0.03应该待机条件满足了吧?

网友:
你那主板有没有进水?一般如果没有进水的话基本都是你换那些芯片坏的

网友:
C252坏了,当时发R167一边有3。3有只有0。8。取下电压就正常了。同时待机变0。05这才是正常的待机电压

网友:
南桥的待机条件之一-RCTRST没有满足造成的不上电,楼主难道换桥之前没有测试过吗?也太大意了吧

网友:
高手怎么现在才来,早说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