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10M非典型黑屏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7-08):
        今天同行拿来台暗屏的旭日410M,听同行说是前几天打雷时候被雷打到了,然后就暗屏了,内显外显都正常就是屏灯管不亮。接过机器开机一试,真如同行所言,心里暗想难道是打雷时候把显卡打坏了,翻看图纸,找到屏线接口的背光开启信号一量3.3V很正常啊,接下来拆屏,这个机型用的是最普通的4线高压板1针供电 2针灯管开启 3针亮度调节 4针GND,量了下高压板的供电19V也有,3.3V背光开启有,亮度调节3.3也有,怎么都有了还是没背光呢,赶紧量了下高压板供电的保险是不是被雷烧坏了,果然阻值无穷大,心中一阵暗喜大清早就遇到个这么简单的问题,在料板上找个大小一样的给换上,满心欢喜的装上高压板拧上B壳,开机一点还是暗屏,当场郁闷在那里。难道高压板让雷打坏了?找了找备货的高压条,刚好有个跟手上这个一摸一样的换上,还是点不亮灯管,难道运气这么差灯管都坏了,找出好的灯管插上一试,新灯管居然都没有发亮,有点迷糊中突然灵光一闪,记得在基地时看过杨老师的一本芯片级实例的书,里面有一例是高压板GND有电压导致高压板不工作的案例,用万用表量了下GND针居然是3V,难怪没背光了,高压板压根都没有正常工作,用表量了下屏轴螺丝和主板的GND是连在一起的,直接飞了根线将高压板的GND和屏轴螺丝连在一起,装上B壳一点,Lenovo的图标闪亮出现,果然完美修复了。遇到了这个案例让我维修暗屏的问题多了个思路,在此特别感谢杨老师和杨老师的《笔记本电脑维修90个精选实例》,我可不是做广告的哦~!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