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什么样的方法最快速度判断南桥坏?

楼主(2011-07-08):
如题  同上  高手指点!!

网友A:
我是打USB二极体值,还有32.768 二极体值,不知道是不是,老鸟路过别拍砖

网友:
  摸热不热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打USB二极体值,还有32.768 二极体值,不知道是不是,老鸟路过别拍砖

经常可以碰到USB接口阻值为零,但是还可以正常使用的本本

网友:
一般南桥附近的电容阻值为零,基本上南桥就挂了。但是北桥不适合这样的判断

网友:
这个嘛  一看二摸三量四分析五下结论

网友:
打USB的阻值,摸下看烫不烫!

网友:
待机发烫SB挂

网友:
不能强行断电的 南桥就坏了

网友:
打一些关键点的阻值,比如:USB两个信号的阻值要平衡,南桥的32.768的晶振两个有效引脚阻值要一至,还有就是打LPC总线的阻值也要一样,再就是看待机电流,如果待机电流大,而且南桥温度高一般就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不要用一种方法  要多用几个

网友:
触摸是否发烫,而是不发热。量给南桥供电的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这要看你的板子出的是什么故障来定呀

网友:
打USB的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