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接到一台笔记本,说是进不了系统,屏幕有英语字母

楼主(2011-07-08):
最近接到一台笔记本,说是进不了系统,屏幕有英语字母到那不动了,拿到我这里我开机试试有能开机了,客户说给装一下系统,我就插上U盘在BIOS调U启动,调着死机了,然后重启屏幕就不显示了,但是开机的时候感觉屏幕闪一下,拿手电照一下能看见里面有文字图像,请问这是那里坏了,

网友(点评):
高压,灯管

网友:
有背景不亮?    灯管

网友:
送钱来了,看看高压条吧

网友:
灯管 或者 高压板  一一排除了

网友:
这个故障 叫做暗屏   一般都是灯管或者高压~~~

网友:
首先要确认一下是LCD还是LED  然后再具体判断 你根本没有说明白 所以不能回答你

网友:
典型的暗屏,检查灯管、高压板、背光电路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,屏线,显卡,都有可能

网友:
所有的笔记本高压条给灯管供电电压是一样的吗

网友:
显卡问题太一些。

网友:
能看到字的都是灯管

网友:
高压没点亮屏,,,

网友:
灯管,高压,有暗图像说明驱动板,屏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说太多了楼主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。。。你拆开看能不能给屏独立供电看看。。。开机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高压或者灯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