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竖条屏还能修吗?

楼主(2011-07-08):
一台BenQ G900WD LCD液晶显示器 图像如下:(屏右边有如此多的竖条线,确定是屏的问题,已经代换过,发此贴目的是想请教下有没有换屏芯片修好过这种现象的? 谢谢!)

屏芯片图如下:(芯片型号:LRU4312X3A-AN)

网友:
修这个一般都是白费工夫,即使偶尔修好了,用不了多久又坏了。

网友:
不好修,风险太大

网友:
这个你还得考虑是不是屏本身的物理损伤,总的来说没什么搞头

网友:
先看是什么问题,一般是屏的问题不能维修了

网友:
  能修,但是用不了多久还会坏,不划算

网友:
是不是屏和屏上面那个板子的连线出了问题了啊

网友:
这屏已经无药可救了,,,

网友:
你怀疑是主芯片问题 可以用放大镜看看是否有虚焊

网友:
屏挂了,没救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屏挂了

网友:
我们碰到屏坏的基本上不修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吧,不是线吧

网友:
一般是屏的问题不能维修了

网友:
现在屏坏了只有换,修的话成本太大!而且要有一定的条件才可以修。

网友:
我也有台也是一样,只是热机才有条出现,也没办法修

网友:
可以用热压条,压一下试试.也许有求.一般都是留着自己用了.

网友:
应该可以修的不过修屏成功率低不说返修率是相当高

网友:
应该是屏内部断线了,修好的概率非常低。

网友:
屏坏了,不用花力气搞了,省点力换屏吧

网友:
屏热压线的问题,客户的就不要修了,很容易变大问题,如果不要的或是自已的可以加热压一下,再用硫化硅橡胶涂下,厚度高出屏表面半毫米,安装时可以压紧防止以后出问题.不过 成功率低,死马当活马了.

网友:
屏坏了。换吧

网友:
象这种情况咱们维修人员用着还可以,收过来自己用吧

网友:
屏坏了,要有一万多的压屏线机器才行,我接到这样的显示器,如果客户愿意修就报150元,再拿去找那家专门压屏的100给我修好。

网友:
我是从来不修这种问题

网友:
一两根还可以修修,这么多,将就用吧,影响视角就报废

网友:
只要不是玻璃电极上的问题的话 是可以修的 是TAB的问题.(应该是X8)..有热压机可以修..我是修亮线的..

网友:
修不了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吧,没太大维修的价值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