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上电断电维修,经典!!

楼主(2011-07-08):
今天在接到客户一台不开机机器,(AMDCPU,SB700BGA,集显)
故障现象:上电断电(电流表电流从0.4,到1.0到1.2到为0.3在到0.1断电,在上电不上电,要重新插电源才可以上电)
维修过程:听同行讲说可能是CPU坏了,我也拆机重新更换了一个同型号不同频率的CPU,A可以开不断电了,但其它问题又出现了就是电流一直在1.0~1.3反复跳,就是上不去,YM了,以为是DDR问题,因为DDR由CPU控制,重新插了也更换了没好,这是YM 了,想是不是CPU是坏了,因为此CPU为坏机器拆下来的心想不会是坏的吧!于是又将另一台CPU拆下来上上去,结果更开始一样还是断电,这下好了不是CPU坏了,只有重新修了,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上CPU可以上电,但电流为0.5A,好像不对哦,重新找了一台上电为0.7左右,有带显卡的,不过直觉告诉我这好像还是不对,虽然不带显卡但至少也要到0.6左右啊,(因为前2天有修到一台联想的也是0.5A左右为网络I/C坏了是一个电没有出来)这台还是量一下电压吧,上CPU治具量测CPUPRGOOD1.8V,CPUREF0.9,CPURST1.8V正常啊,这下怎么都搞正常啊,改换的别人都还了,还是在量一下了,没办法不知道换什么了,皇天不负有心人,不过在量的过程中还真把问题的量到了,PU501(51124)送出的+1.1VS偏低为0.7V,不敢确定是不是对的,AMD板子很难说,就拿同一片板子对照,果然不对,问题量到了,高兴一下,重新更换I/C上电测试电压正常1.1V了,插上CPU开机正常,HP LOGO出来了,成功修复。

网友:
没弄明白这个IC管什么的 ....

网友:
1.1V及1.2V供电输出的

网友(点评):
这是给芯片组供电的

网友:
这个图太模糊了有点看不清

网友(点评):
你点击图就可以放大了!!试试!!

网友:
经验之谈啊

网友:
大家可以共同学习进步!!

网友:
电压偏低应的的掉电

网友:
这个1.1v是供到哪里的?

网友:
供给BGA用的!!!!

网友:
又学习了一招

刘井泉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原机的cpu是好的吗??电流上到1。3应该电压都出来啦

网友:
原来的CPU是好的,

网友:
图纸上有标有1.1V吗?

网友:
有1.1VS应改是1.1V输出,不可能是11V吧,也不可能是0.11V,如果偏低偏高都会有问题!!你认为了!!!

网友:
大家相互学习,也可以探讨,研究研究!!

网友:
经验之谈啊 ,学习一下

网友:
大家要多多交流!!!共同进步!!!

网友:
有相同板子对照就是好修

网友:
是啊,没有的就只有靠维修经验了

网友:
有时候的问题只要细心就可以了

网友:
是的,细心可以解决好多问题的!!

网友:
手里正好有一个CQ得

网友:
呵呵,我有时候没头绪的时候也是,没事都量量。。总有发现,。呵呵

网友:
感觉描述不清楚!

网友:
这机器也没别的毛病,也就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原来还有compal的cq40,我还以为是compaq presario cq40呢。

网友(2011-08-08):
lz 没有分析 掉电 原因 只有结果 还是厉害 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