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坏了。。不会修。只有损失驱动的代价

楼主(2011-07-08):
  我现在用的板子,一装完系统,过一个小时,开机就蓝屏,并且还不能够用u盘装,只能够用光驱装,并且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,出现最多的莫过于0*00000002a,unknow hard error,,,伤心之余就只有想办法少蓝屏了。所以又开始装系统,并且只装网卡驱动,其他的全都不装,,现在就好多了还么有出现过了可是画面质量,不敢,,,,公开呀

网友:
你应该用最小系统来逐一检查看是哪里坏了,你那代码是硬盘问题啊

网友:
有些机器BIOS里硬盘的模式设置也会导致蓝屏

网友:
多试几次就知道是什么部地方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