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从花屏到白屏该怎么办

楼主(2011-07-08):
有一块笔记本14.1液晶屏,有时花屏,有时出现一条白线,  用手扳动屏就正常,从插后插口后竞白屏,该怎么办  该怎么处理  是不是要换屏  还是  可以  修的  ?

网友:
应该是排线的问题~~~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,一般先从简单入手看看是不是lcd排线问题,如果 不是很有可能是屏问题了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排线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排线问题多

网友:
应该是排线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要查下排线与排线座是否接触不良

网友:
排线,多数是排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排线和驱动板~~

网友:
接口,排线,高压,换屏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