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验很重要,但是需要判断,留贴自省

楼主(2011-07-08):
接本,观察外观无碍,就是一芯片烫手,电流上到0.3,查图,USB转HDD芯片,根据经验没往下查直接发芯片,空闲时考虑,没这个芯片顶多是进不了系统,怎么会不开机?芯片到后,换上,一样问题,说明这个芯片待机发热属正常

开始查供电,这个芯片周边元件和这个芯片本身信号,没问题,继续,EC没问题,继续,CPU复位没问题,再继续,时钟USB 48M 没问题,CPU 总线 100M没问题,所有时钟频率都没问题,其间测到CPU电压0.8,怀疑有点低,但是猜测小本可能是低电压版,后继证实电压没问题

根据经验,一般都是CPU虚,直接上

待机0.08,开机从0.3直飚0.8,好了,开机后观察温度

没半个小时CPU温度肯定上70度,经验是财富,根据经验判断芯片热需要结合整体机型和电流,再次发帖自省,谢谢朋友们的帮助,3Q

网友:
这个USB转HDD芯片有什么作用?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

yangzkun2015 -5 严禁灌水
刘井泉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学习中!!

yangzkun2015 -5 严禁灌水
chinachenhua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看不明白楼主你在表达什么?

网友:
小本修的少,还少写些LZ的分享

网友:
难道硬盘是usb的借口的,那速度是480mbps啊

网友:
看来有时经验也害人.不过一般这样的芯片比较少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