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的 IBM 小黑 硬盘密码

楼主(2011-07-08):
    IBM  T43  硬盘密码  这么要这么解啊 !!!!!高手指教下

网友:
只知道可以解BIiOS和系统密码,这个硬盘密码貌似没办法

网友A:
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去,用光盘启动,在DOS下把硬盘低格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还要低格啊 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

网友:
硬盘密码很难解的  楼主用PC3000试下

网友:
用PC3000可以解

网友B:
啥牌子的硬盘 具体型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啥牌子的硬盘 具体型号?

日立的   型号不中的在哪里看   MODEL:HTS541040G9AT00   N13508  E182115  不知道是哪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去,用光盘启动,在DOS下把硬盘低格了。

说话靠谱点啊,这个不行的

网友:
pc3000具体怎么操作啊  求解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说话靠谱点啊,这个不行的

如果没有资料的话,你试过不行?

网友:
是不是电脑设置了密码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