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610C 103 charge circuit failure 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1-07-08):
电池什么的都拿掉了。 通电 就提示 103 charge circuit failure 过不去。 电源小板换过了。还是这样。
电池

网友:
电池接口,有没对地了,还是一定要电池才能开,,
要不客户有没用不合的电池,,,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代码。。。

网友:
用电池 。适配器 都一样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