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2 当0.614 求助!

楼主(2011-07-08):
IBM T42 不上CPU电流是0,上CPU电流升到0.614 显示屏不亮,CPU有温度 我估计工作了

换了N个内存没用,拔掉内存还是0.614    感觉是不过内存。

我在论坛里查了一下T42通病大全:

1:显卡容易虚焊  2:3205容易虚焊  3:充电部分容易出问题 Q73   4:1.2v的大电容老化造成有时不开机   5 TB62501 爱坏

我的这个症状比较像哪个?                    求指导!急!

补充内容 (2011-7-9 17:59):
已解决,老问题,显卡,晕死,走了多少弯路

网友:
代码,代码,代码发上来。

网友A:
有跳变吗? cpu没过也有可能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跳变吗? cpu没过也有可能啊

测哪个点看跳变?

网友:
我感觉是不跑CPU

网友:
看代码 多少

网友:
是诊断卡的代码吗

网友C:
看下跑代码吗 。估计不跑代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下跑代码吗 。估计不跑代码的

看来又要破费买个诊断卡了

网友:
打HUBLINK总线.不是南桥坏就是北桥坏.一般这种情况北桥坏的多.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怀疑北桥坏,因为不过内存,而内存是由北桥控制的

网友:
南桥的要多些的,我也碰到过这种。

网友D:
0.6基本属于诊断卡跑00或者FF的阶段.用的是CY U的话电流会更大一点.

实际上0.6A IBM42 是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0.6基本属于诊断卡跑00或者FF的阶段.用的是CY U的话电流会更大一点.

多谢,明天弄个诊断卡看看

网友:
LZ真强力, 一些本子基本的东西都没有,你能让我们怎么帮你分析呀。。

呵呵,资金紧张啊

网友:
诊断卡··假负载·····打打值··看看电压出没出··没这些··怎么维修··

网友:
电流有没有跳变啊?感觉是没有跑CPU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哪个点看跳变?

用可调电源看电流

网友:
二三十块一个卡,你能紧张到什么程度啊

网友:
42还是好修的,现在能跑马的机器少了

网友:
IBM t42在没接屏的时候也是只有0.6的电流..接了屏一亮电流就1A以上了..最近修了两个都是显卡问题 一个开起来一会就死机别一个弄弄就死机..
tzsky
你说的很对,接屏后电流可以上到1.3 但是马上掉到0.88 我把显卡摘下来了,正在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