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老机器 2371 闪屏黑屏.

楼主(2011-07-08):
开始客户拿来是无法打开,一台老笔记本IBM2371的我打开一看,似乎在瘟抖死滚动条过去以后会黑屏。以为是系统问题.
重新安装,一切正常,似乎在安装途中会有黑屏,闪屏。开始以为是安装显卡驱动正常出现的.

结果安装之后还是会闪。开机之后黑,有时正常.   经过仔细观察,发现黑屏的时候并不完全黑屏.可以看到一点点黑影.

不知是屏幕问题,还是什么问题.

请求大侠指点

网友:
有没有外接试过?屏呵屏线问题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A:
我遇过把平接口用酒精洗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过把平接口用酒精洗下

试过了.没用..

网友B:
还有一个神奇的问题...会自动待机.就是如果不闪屏的情况下,我在试.突然显示进入待机.然后又显示,然后又待机...我按开机键,显示开机,桌面还没出来,又待机了.考虑过电源问题,拆下用电源适配器。还是一样.

网友:
测一下休眠开关正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一个神奇的问题...会自动待机.就是如果不闪屏的情况下,我在试.突然显示进入待机.然后又显示,然后又待 ...

可能你已经找到问题啦,休眠开关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我找不到那开关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