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FMC-B8250解密

楼主(2011-07-08):
富士通FMC-B8250解密
看图片,网上说输入三次有溢出码,我输了三次没看到有什么,只是个错误窗口,会解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,这个机子有时候开机又没密码,但是近BIOS又要密码,BIOS的密码也不知道怎么解

网友:
  放电看看 不行就换芯片

网友A:
应该要刷BIOS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要刷BIOS了

没有找到BIOS文件,官网都没有

网友B:
查图纸看一下bios密码是放在那里的。不行的话就刷biosb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图纸看一下bios密码是放在那里的。不行的话就刷biosb

这个板没有图纸,论坛里面没有看到有人发,你有的话发一份上来,谢谢

网友:
发BIOS到我QQ,帮你解...

网友C:
三次输错以后,机器是不是长鸣??? 富士通机器的BIOS 密码,基本都是存在 密码芯片的 解密码芯片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码片的  如果有就换一下

网友:
没有朋友有高招吗?不行的话要退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次输错以后,机器是不是长鸣??? 富士通机器的BIOS 密码,基本都是存在 密码芯片的 解密码芯片。

机器没有长鸣,实在没办法了

网友:
我碰到SONY SZ系列的就没解开过,输错三次就换一个,而且是换BIOS换密码芯片都没用,输错三次关机,又变一个

网友:
哎,解不了,还给客户了,没办法,技术有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