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HP W1907 维修总结

楼主(2011-07-08):
惠普 hp W1907 前后也修了二十几台了 总结下
不良现象:闪屏 黑屏 开机3秒黑屏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
以前的维修方法: 1.换高压板 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高压芯片OZ9938 3PIN 接地  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高压芯片OZ9938 6PIN 接地  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高压芯片OZ9938 7PIN 去电阻  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换灯管 仍然3秒黑屏保护
分析:该机有设计缺陷 屏上部的2个灯管在工厂时虚汗或冷焊 时间长了会氧化脱落  通病
根本解决方案:将屏上部2个灯管重新焊接 然后将OZ9938 3PIN接地去保护(6PIN 7PIN去保护都无效 本人试过)  去保护的原因主要是高压部分以前长期工作在超负荷状态 电容和反馈电路损耗严重
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望大家少走弯路

网友:
这个机子一般都是灯管线掉落。 焊上后会保护。

网友:
灯管引线上边、下边断线的都有,焊上99%都会好。我也修过二、三十例了。
只有一次,显示器玩全屏游戏一段时间后,退出回到桌面,亮一下黑屏。换灯管都无效,最后去掉保护才修复。

网友:
保護是因為燈管特性已經改變 所以把線燒壞 要換燈管才對 別去保護..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  郁闷的我    最后还是去保护好的

网友:
我换灯管   可是出现的现象是屏幕亮度    一半暗一半亮   郁闷

网友:
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.

确定是屏坏了吗?

网友:
楼主厉害,我修了几台跟你说的一摸一样,多谢

网友:
这机都是灯管线的虚焊。

网友:
我也接到一台HP W1907的显示器,故障是高压坏了,换通用高压板后,能正常工作:但开机有3秒、关机有1秒左右的白屏现象,求解?

网友:
这个去保护还能把屏搞坏?

网友:
呵呵,去保护,这个一般不建议
这样会坏屏啊,时间长了,灯管,太热,烧屏

网友:
   呵呵    介绍的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