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X108上网本掉电故障

楼主(2011-07-08):
    待机0.06A,3V5V电压正常,开机跳0.4\0.7\0.06A,可重复触发,5V电感对地40欧,我感觉不正常,但是5V电压是正常的,请大家分析下!

网友(点评):
帮忙把BIOS程序读出来共享,谢谢!

网友:
好像是没跑码啊 cpu有温度吗?

网友:
CPU和北桥都热了。

网友:
触发瞬间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!

网友(点评):
刚刚测量过了,5V电感PL3对地二极体值130

网友:
40欧明显太低了  正向100左右 反向1000以上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一台海尔X108,现在是可以触发,但是不掉电,触发电流0.35-0.48-0.36,内存换过了,北桥换过了,各路供电都正常。看电流没有过内存。怀疑BIOS有问题,痛苦的是找不到。楼主可否把你机器的BIOS备份出来共享?
对了,我明天测试一下5V电感对地是否为40欧,供你参考。
楼主可否把你机器的BIOS备份出来共享?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招,多谢楼主分享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