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220 用一段时间死机,强行关机后再开,无显示,电流 ...
HP NC6220 用一段时间死机,强行关机后再开,无显示,电流停在0.85

楼主(2011-07-08):
HP NC6220 用一段时间死机,强行关机后再开,无显示,电流停在0.85,感觉发热量挺大,但散热片风扇都换过好的了,情况一样,求教
死机

网友:
HP停在0.85到0.93的都是CPU和内存,拆下散热片开机摸住CPU核芯开机看发热不,不发热先换内存,再换CPU,一般内存不认占80%。多换几条内存,如果到换CPU确认CPU是好的情况下,还是这样,那就盯住内存了。

网友:
散热片碰到了没?

网友:
先换内存啊 内存坏引起死机很多啊

网友:
排除下内存 死机后开机不亮 我怎么觉得好多都是有虚焊的问题啊

网友:
HP停在0.85到0.93的都是CPU和内存
谢谢又学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