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问题

楼主(2011-07-08):
师傅有很多诊断卡坏了,丢了可惜,问一下谁会维修诊断卡?可以发个资料来看吗?

网友:
你用了多久啊,坏这么多?

网友:
一般的情况换了LED就好了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示屏坏的,换个LED就应该可以了,如果少了其他元件,那就不如买个啊

网友:
维修没什么实际意义。。诊断卡很便宜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