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A 开机一长两短 无显示

楼主(2011-07-08):
联想C466A 开机一长两短 无显示,电流跳变0.9 1.2 1.3 最后到1.5A 和1.6A之间停住了,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支招
显卡
一长两短

网友:
看起来不像显卡,内存试过了吗?

网友:
试试大小写能不能用啊。。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。。

网友:
看起来像显卡问题啊

网友:
1.6A电流 我是没拆机试的

网友:
一长两短 是显卡报警 但也曾遇见一次北桥的

网友:
先做显卡呗

网友:
看电流应该是显卡 你开机的用示波器在内存上面打下看跑U了没

网友:
问题解决 是显卡问题 我直接加焊了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