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部分电容电感发热特别大,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07-08):
CPU部分电容电感发热特别大,是什么原因

是滤波的问题吗。。。

网友A:
电感热可能是MOS管发热引起的..留意下看看.很少修好此类问题. 有一次发现驱动芯片旁边的小芝麻管坏了.换了个就不热了..原来热得手都放不住..一会就自动关机了..

网友:
可能是电容滤波不行,换个头大一点的,是不是你上的CPU功耗太大了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热可能是MOS管发热引起的..留意下看看.很少修好此类问题. 有一次发现驱动芯片旁边的小芝麻管坏了.换了个 ...

请问这个小芝麻是控制什么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