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式机播放电影时会掉电

楼主(2011-07-08):
一台式机播放电影时会掉电。。重启一下又可以。。但再播放电影又掉电啊。。。什么问题啊。。。怎么查啊。。

网友:
注意下CPU温度.因为放电影CPU使用率高,加上自身可能温度已经很高.结果就是掉电了..建议自己先搞搞在提问..有些问题要自己去找下原因..

网友:
什么机器呀,说具体点呀,晕呐,

网友:
先除灰尘吧

网友:
看电源是否能带动机器,把主板和显卡型号发上来,还有电源功率是多少。

网友:
赞成2楼的意见

网友:
你摸摸,准有发烫的芯片

网友:
原因很简单,首先看下播放器没问题吧。系统问题先排除。然后i就是CPU的散热有没有搞好。还有就是电源是不是用久了输出电压不够了.

网友:
什么机器,,什么显卡,什么电源..

网友:
首先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
再开个鲁大师看看CPU温度
风扇有没有转,最后换个电源
基本不到换电源就好了。

网友:
俺认为要么是CPU温度高了,要么是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