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掉电

楼主(2011-07-08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T43笔记本 掉电,插上诊断卡  跑到C 3 C5掉电,不插内存跑到2B不掉电 ,测主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检查屏接口处的小保险 是否有烧坏的

网友A:
是有个保险坏了  你怎么知道的,掉电待机电压都没有了,为什么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有个保险坏了  你怎么知道的,掉电待机电压都没有了,为什么啊

真的是哪个屏接口那的问题吗。。LZ

网友B:
以前修到过  经验之谈 呵呵

网友A:
是屏保险坏了, 谢谢哈 ,高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修到过  经验之谈 呵呵

哦。。。又多了一招了。。呵。。。但我还是不怎么理解啊。。。为什么会到屏接口那里去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屏保险坏了, 谢谢哈 ,高手啊

LZ解决了吗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掉电问题可以分为两类.一类是开机瞬间掉电.多半电源有问题.别一种是跑码跑一会才掉电可能是挡代码..

网友:
*脏话* 你太强悍了 既然这样就判断出保险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