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卡中的代码

楼主(2011-07-08):
        今天早上装的电脑,开始的时候都很正常,然后关机拔了电源线再插就开不了机,开机后什么反应都没有,声音也没有一点,用主板诊断卡显示d3,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啊???

网友:
内存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换了N条内存都不行啊

网友:
是AMD的CPU吗,是的话 换块U试试,

网友:
内存问题,拔了再插

网友:
内存问题,拔了再插上试试

网友:
内存问题.换条试试吧

网友:
内存问题! 换个内存或者换个插槽

网友:
D3是内存的问题吧

网友:
多试几次BIOS放电

网友:
换下cpu看看,有时cpu的问很奇怪!

网友:
换个条子试一试

网友A:
你看你的电源是不是好的,再看内存和槽

网友:
应该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你的电源是不是好的,再看内存和槽

全部是好的,就是不过啊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 重插下内存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D开头内存,要是换了还是D3刷BIOS

网友B:
主板放电试试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放电试试看?

试过了,不行啊

网友:
不是内存就是主板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应该再加一句:肯定不是脚底板

网友:
用橡皮擦拭内存 金手指  在试
如果条件允许  清洗下插槽
你如果不是搞维修的建议送修
如果内存供电米问题的话
有可能发是北桥(独桥几率比较大)  CPU座子冷焊 导致 检内存不过

网友(2011-12-04):
我的也是d3到现在也没查出来,内在换了,供电正常.

网友:
洗板水洗下内存槽,内存用橡皮擦下试试

网友:
LZ你是反复的开机嘛、、是的话可能是把BIOS冲掉了。

网友:
不插内存有报警吗?

网友:
内存 问题。或者你测试一下内存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