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主板检测卡显示2E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08):
电脑启动黑屏,插上检查卡显示2E。问题在哪啊

网友:
AWARD的BIOS就查硬盘;AMI的BIOS就查显卡。

网友:
我也有个一样的, 显卡问题,供电跟GPU的对地都正常  有喇叭的话一直有滴滴的声音,无从下手啊

网友:
遇到与显卡有关的问题

网友:
看它是怎么跑数的撒。一开机就跑的是2E嘛?还是跑过了些什么再跑的2E啊?是什么板子啊?换过cpu、内存检测没有哦。自己一步一步的排除撒。用的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呢?是怎么一些具体情况啊?比如是非专业人员动过主板,还是一些意外情况引起的啊。你这样说测试卡跑2E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