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270 上网本 新蓝的 山寨公版 不开机

楼主(2011-07-08):
能触发 电流到 0.13  停住
量 CPU核心供电没有 起来,其他电压 都正常, 在 CPU 旁边有个 测试点 IMPONP1  开机后 高电平   旁边的 IMPPWRGDP1 无高电平
碰到几台 都是这个毛病,品牌不一样,电路板一摸一样, 我贴图给大家一看就知道, 谁有这个图纸的 给一个,  谁有修过这样的通病的 指点下

EC: KB910QF     CPU核心供电 OZ8291LN

网友:
先加焊U,U空焊也会造成VCOR起不来,而且发现上网本的U空焊的几率挺大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时钟有没有出来。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,很烦人,CPU电压偏高了,居然有1.3V

网友:
想换个IC看下,CALL,卖芯片的说最低25,加上运费,要40块,杀人啊

网友:
先加焊CPU吧

网友:
跟我的一样,也是到0.13就停住了
但我的问题是+5VA没出来,OZ815LN的1脚5V开启没电压,标示挡住了看不到跑去哪了。兄台能帮忙量下815LN的1脚连去哪里吗?顺带看看此脚电压多少。谢谢了
还有待机电压多少。我的0.07A感觉偏高了,断了5VA的后级就变0.02A,但5V没出来,815LN和MOS4918都换过了。

网友:
我的换了个  OZ8291LN    OK 了, 暂时量不了, 拿走了

核心开启 是 EC 控制的, 收到 PWROK 信号后,   有测量点, 跑线你跑不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