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宽屏 LED显示器屏暗怎么解决

楼主(2011-07-08):
17寸宽屏 牌子是升腾资讯       屏幕有影没光     应该查那个我感觉就是高压板的事情了  可是没什么可查的了  高压电是13V 的    点灯是0.74V左右  调光是5V      各位师傅指点一下

网友:
有影无光就是灯管

网友:
LED 没有灯管 吧!!!!!!!!!!!!!最好上图

网友:
LED的才13V 太低了吧

网友:
高压板及灯管都要查,,,

网友:
挨个查嘛 !

网友:
喂 人家是LED的 没有高压板更没有灯管 只有大功率LED驱动集成电路

网友:
led灯有没有坏啊,是不是mos管坏了啊

网友:
LED 灯管供电好像是48V 吧

网友:
LCD的查高压和灯管,led的查led驱动电路

网友:
唉。。。  没修上  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