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佳40寸电视被雷劈

楼主(2011-07-08):
康佳40寸电视被雷劈 买了一年多没用 前几天刚牵了数码就被劈了怎么办?

网友:
修呀 电源坏的多

网友(点评):
但是我怕它是从信号线劈进去的

网友:
这机器在保呢,,保修吧,

网友:
3楼的你看哪家产品雷击的可以保修的?国家的三包法也没有这个规定,还是自己拆了看看坏的严重不?

网友:
雷劈可以保修啊

网友:
谁说雷击不能保修的?看你里面的严重性咯,要是里面烧成碳了谁也不会保修的,一般的情况哪里有这么严重,维修站也不会计较的

网友:
有保修就找保修,就算自己能修,找零件都很麻烦

网友:
找厂家保修了。

网友:
雷击要看雷是从电源进来还是通过信号源进来了,反正都是要拆机的,电源进来的话一般压敏电阻.保险管.桥堆.电源管看看.从信号源进来的话好像麻烦啊,我一般都不休直接换新的

网友:
雷击保不保修具体要看里面的芯片有没有明显的烧坏,假如外观看不出烧坏,都是可以保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