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待机0.04,按开关之后待机电流成了0.00,有时可正常开机进系统。哪儿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07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看看电感,有可能是电感的是

网友:
肯定是哪里保护了 ,你先待机有没有测得 vcc3M VCC5M VCC1.8M这3个电压咯 再测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觉得应该是1.8V的电压有为题

网友:
有地方保护了 好好查查吧

网友:
杀个北桥看看 !上次我就没修好 !但是有朋友告诉我 !T43不稳定是北桥问题 !你杀了试试!告诉我结果吧

网友:
哪里保护了吧

网友:
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,IBMT43  T40都是这问题

网友:
先测一下。3m5m 电感组织正不正长,正常就直接换掉t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