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V2000不显示

楼主(2011-07-08):
一台HPDV2000独立7200945板、、开机电流跑0.99和1。00左右、、没有显示、、接上外接一样、、接上屏好像有点背光、、之前给人家加焊过显卡芯片、、心想应该是显卡问题、、二话不说加就焊啦!加焊出来还是同样问题、、在检测电压、、电压也正常的、、觉得没什么搞、、还在把显卡芯片从新植过珠还是同样问题、、请问大家是显卡芯片本身坏了还是其他问题、、买一个显卡芯片要两百多、、所以请教大家在下手、、、

网友:
怎么最近发的贴都没有人理会、、是大家工作太忙还是我说得不够详细、、

网友:
换显卡吧 极有可能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 屏代换试过没

网友:
7200的显卡想也不用想。。。显卡问题,这些显卡即使加焊也用不了多久的,强烈建议换掉。110MT的好像可以换很多种显卡,其中也包括7200的吧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,直接建议客户换改良板的或是换集显

网友:
显卡我换过啦!换了个7300的上去、、不给现在电流可以跑到1.5几这样、、还有会报警两声、、不知道什么问题、、接屏和外接也是没有显示、、

网友:
换个改良版的吧,DV2000,不用怀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