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的是拿GM2621怎么点它

楼主(2011-07-08):
想问的是拿GM2621怎么点它?全部跳线都试过

网友:
点不亮点不亮点不亮找板子刷程序吧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程序啊。。。。谁有啊

网友:
hkc的屏吧  我有这样的板子能点亮

网友:
免刷程序的,不一定所有的屏都适用,,不行的话,可以用可刷程序的板

网友:
按照屏型号刷写相应程序才能点亮

网友:
2621应该可以点。

网友:
GM2621应该能点这屏的,先查下屏是不是好的,还有换跳线要断电.

网友:
2621能显示但不正常,屏虽然有问题但是是能显示,只是有水波纹我自己拆下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