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5z无显

楼主(2011-07-08):
有那位朋友修过acer 4735z,板号是LA-4492P的机子。我的机子电流0.75 无显,由于没图纸,有一个电感无电压不知是什么供电的,这电感式PL14,对地有0.6欧无电压,不知是否正常,控制芯片6268供电也正常,换了也无电压。有那位朋友修过这机子,帮看一下它是什么供电的。

网友:
0.75电压应该都出了的,会不会是充放电电感了

网友:
有点像内存供电,如果是充电电感的话是没有电压的!请问楼主电流正常吗?

网友:
会不会是充电电感啊?

网友:
是充电电感吗?

网友:
好像是充电电感

网友:
不是充电电感的。

网友:
上面的才是充电电感。

网友:
这板现在又3v5v待机电压,1.2V,1.8V ,1.05v电压。就不知这电感式既伏电压,是什么供电的。

网友:
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啊不过很难修啊如果你知道怎么修记得通知我啊

网友:
LZ修好没啊。。。那电感有没有可能是放电的。。你看一下充放电电路。。。看他充与放是不是同一个电感的或者分开的。。。你把适配器拆掉不要插插上电池。。看有没有电压。。如果有就说明是放电的电感了。。。

网友:
看LZ说的电流应该电压都出来了,没有的估计也就是电池充电的电感,查下不显应该是别的地方问题

网友:
那个是内存电压  要上电后才有的电压    电压应该是1.几V吧

网友:
找一下图纸 最实惠

网友:
呵呵。先找个相关的图纸确定一下。

网友:
待解决问题

网友:
内存供电1.8v以有了。找不到图纸谁有给以份

网友:
跑一下线路,连到插槽或桥芯片的哪脚。或是看6268芯片资料,反馈脚上的取样电阻阻值比,也可以确定输出电压

网友:
大哥..参考4491
修过那破机器,PL14是显卡供电
N10P-GE1

网友:
更撤的还有4493,4494.....搞亮了,进系统要2分钟.,进去
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后什么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