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100故障求救

楼主(2011-07-08):
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100机器 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然后把后盖打开 再试了一下 不开机了?! 这下糟了 故障扩大了
用诊断卡插上跑69 电流跑到0.55 内存拔了跑E0 内存和内存槽擦了擦 没用 然后拆机看了看 南桥焊过
请问不开机南桥的可能性大吗?请哪位大侠救救
触摸板

网友:
线排除修过的地方好点,做它一遍先了

网友:
LZ故障描述的太简单了吧,不是不能开机了吗,怎么又可以跑马了啊?

网友:
呵呵 先做一下南桥再说

网友:
我晕开个后盖故障就扩大了 楼主你真倒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