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865GV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7-08):
一片IBM 865GV主板,自动上电,跑C0,可以强制关机,全版电压正常,时钟复位正常,IBM的主板其实是INTEL的原装板,本想刷写BIOS,但是一想INTEL的BIOS刷写很麻烦,就再看看,突然看到北桥别上有根供电线烧断了,先不飞线,上电测试那是+3.3V,关机打值,一段是400多欧姆,一端是1欧姆,心想肯能是北桥+3.3V短路了,不死心,飞了一根很细的铜丝,上电,火光一闪,铜丝烧断了,北桥短路,不修了。没有照相机,不能发图片。

网友:
不上电就按照不上电的思路维修啊VCCRTC RTCRST 32.768 3.3VSB RSMRST SLPS3 PSON

网友(点评):
上电时序 这个VCCRTC是什么供电啊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