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帮我看看,这是什么屏?是什么型号?

楼主(2011-07-08):
22寸杂牌机,目前是红色屏,其它一切正常,只是太红了

想找个程序来刷,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屏,什么型号

请教各位师傅

图片:

网友:
型号是:M201EW02,友达和三星也有这个型号的屏,但是你查清楚了吗?灯管用的时间太长了,坏了,也有变红的哦。

网友:
M201EW02是屏的型号  是由友达生产的

网友:
非常感谢两位师傅指点,谢谢了

网友:
主芯片很热,我打算换个板,让商家帮我写好程序,我没有编程器

网友:
型号是:M201EW02,友达和三星也有这个型号的屏, 生产地是台湾的,是友达了

网友:
主芯片热并不一定坏了,但是程序的问题会红屏。。试下看咯。

网友:
先却确定是不是程序的问题,屏线,灯管,也会出现屏发红或者却色的嗯。

网友:
型号是:M201EW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