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HKC显示器

楼主(2011-07-08):
一台HKC显示器,按开机键,屏幕白屏瞬间灭掉,屏幕上没有图像和文字显示,当屏幕白屏瞬间灭掉后开关键一直闪烁,什么问题啊,问问大家,在线等,电容都是好的

网友:
灯管及高压电路估障可能性大 机器处于保护状态了

网友:
一般属于高压保护

网友:
可能5V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机器是不是被别人修过呀,好像故障不至一个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