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通电触发,不跑U,求故障解决思路

楼主(2011-07-08):
手头有一台HP V3000,AMD Turion64 CPU,北桥6150。具体故障为:通电就触发,电流跑到0.73左右,可以强制关机。测量了一下,待机的3.3V和5V都有,通电后1.8V、1.5V、1.2V 都出来了,CPU电压为0.95V。用示波器在内存上取波形,根本不跑U。
在论坛上找了原来的帖子,都说6150坏的可能性很大,我想问问,怎么能具体定位是不是6150的故障。

网友:
内存的排阻上有波的话不说能过CPU,起码开始跑了。

网友:
AMD 先换个CPU再下定论这是常识

网友:
嗯。换过了后再量的这些数据。

网友:
应该是6150  挂了

网友:
先换个u试试

网友:
CPU座子有空焊的

网友:
6150  北桥    重做6150吧

网友:
先换 CPU   不插内存的话 指示灯会闪 不闪通常都是北桥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