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0无背光问题

楼主(2011-07-08):
    屏上的3。3V电压没有,跑电路发现Q22没有导通,可以把Q22去掉直接飞线过来吗?在线等

网友:
主板拆下来
一般都是反面的 保险烧掉了
在主板上屏线的反面

网友(点评):
请问是不是 通病的

网友:
可以确认保险是好的,只是稳压输出管没有导通

网友(点评):
你可以飞先过去的 没问题 别的机器我经常飞

网友:
既然你觉得是对那就勇往直前的去做 我们都支持你 等着你的好消息

网友:
等待楼主的好消息!!!

网友:
直接找个3.3干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(点评):
是啊直接飞线 我经常这样 懒得查

网友:
不可以直接飞过去!  要是直接飞过去了  那个屏上的3。3V 就会一直开着吧.  外接是显示的    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卡吧  做做显卡试试呗

网友(点评):
直接飞是可以的 做显卡麻烦

网友:
在屏上有个,可以先飞过去看看!

网友:
接个 3.3 上去看看。。

网友:
无背光, 和显卡没关系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背光是显卡开启的吧

网友:
真不行 就改高压,修好是主要目的

网友(点评):
还是你直接 问题是没有开启电压改也没有用 现在是没有3.3

网友:
可以飞的,试试应该没事,华硕的碰到过这问题。进水短线,外接正常,屏无反应,飞上背光3.3ok

网友(点评):
飞线很正常的 没有问题的 别的机器 我都试过 IBM 的 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  又能增加经验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控制信号。

网友(点评):
查控制信号 就是有点费时 飞线 比较快解决

网友:
是LED屏吧,就查屏电路板上看缺少哪些条件,LED的升压很容易出问题的,楼主多注意下

网友(点评):
兄弟3.3 的跟升压电容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

网友:
Q22 没导通 看看VCC3P_DRV 是不是短线了 或者由于别原因拉低了。。

网友:
试一试,不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找屏供电的3.3飞

网友:
楼主飞吧 可以的

网友:
这种也可以直接飞啊?

网友:
lz,机器维修好了吗?

网友:
VCC3P没起来

网友:
一般都是反面的 保险烧掉了
在主板上屏线的反面

网友:
飞线要点亮开启电压   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