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d620

楼主(2011-07-08):
DELLd620的机器,才拿来时键盘JKL三个键不灵,之后换个几个键盘,都有不同的按键不灵,请问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高手帮忙解决下,谢谢

网友A:
看下IO是不是虚焊 或者损坏

网友:
换了键盘还是不行那就看IO 或者键盘的背面弄好是不是压到东西了

网友:
到主板上量量电压  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基本上不会太大问题的  自己找 一定能找到的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IO是不是虚焊 或者损坏

嗯,好的,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