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41M-ES2L主板开机5秒左右掉电、、、、、

楼主(2011-07-08):
            如题所述,上CPU、上内存的时候还能跑到C3,然后就掉了,掉了之后就不触发了,需拔掉电源才能触发。如果不上CPU、内存的话,也会掉电,大概5秒钟左右。按说掉电一般都是因为个别芯片坏掉才会引起的,用手摸上面的芯片什么的,也没什么烫手的。不知道从何入手了、、、、、、求高手支下招啊!

网友:
掉电应该是哪里保护了,先查查各个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某处短路了,应该

网友:
在没掉电的时候电压逐个查。。

网友:
楼主哥建议先刷哥BIOS ,前几天才了一块G41的主板情况差不多.既然都跑码了,而且5秒掉电,先刷了在看情况,如没解决,可加QQ共同研究。450362863

网友:
看看75232有没有坏.我也有个这样的故障板最后查到是串口芯片坏了.

网友A:
       哥啊!客户又说不修了、、、拿去返厂保修了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啊!客户又说不修了、、、拿去返厂保修了、、、、、

那我表示很蛋疼,我这边的人宁愿拿过来修都不想去等一个月。

网友:
掉电后,把CMOS复位一下看会不会好,如果会好的话,就刷BIOS吧。

网友:
码的都跑了,我想也应该刷下BIOS在说

网友:
内存供电中的场管或二极管有损坏

网友:
具体原因,我也不是很明白,建议楼主查查,等待你的好消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