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很纠结,大家进来看一下吧

楼主(2011-07-08):
1AM不是NPN三极管吗,为什么B极有0.7电压还不能导通呢(E极接地)
三极管没有问题,拆下来测过了

网友(点评):
0.7不一定是高电平啊,它是临界点。

网友:
1AM是NPN三极管 最好换一个上去 软击穿了 拿下来测也是好的

网友:
这个我还没见真好0.7V的那种。理论上是可以的,但实际上有点偏差不导通也正常。还是自己检查下电路问题吧。还有三极管是做电流开关的~~这点注意

网友:
如果E极直接对地,B极有0.7V电压的话,就已经是导通状态了。因为B极加上高于1V的电压,BE结的压降也只有0.7V而已。如果此时C极仍是高电位,说明这管已经坏了吧。

网友:
表也有误差呢,三极管性能不良 也有时感觉没信心就代换也许是个办法。

网友:
换了一个也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