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地线是通的却有2.6V很奇怪

楼主(2011-07-08):
今天一块845主板不过内存看见电容鼓包了,就换下来,换下来测量板上的两焊点既然是通的,A点也是导地的,我以为我拆电容的时候不小心焊碰了,怎么吸焊也没有看见短路的地方,用二极管档测量是通的用轰鸣档也是通的,很奇怪后来想上电试试看看哪里短路发烫,结果一上电内存过了显示器也亮了。测量A点正常2.6V。就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?A点为内存供电2.6V,与左边的电容相连为内存供电,左边的那个电容现两脚现在还是通的。

网友:
那个应该是下管吧。

网友:
没有下管,A点直接就是2.6V内存供电的

网友:
你说的通的是不是vcc对地是o欧姆吗

网友:
电容没有连接别的元件吗?仔细看看,要不你把电容拆了看出现什么情况。

网友:
桥挂了,用表测北桥上的电容看看。为0的话挂了。 不要怀疑,短路的桥还会跑码。我碰的多了。

网友:
晕,电容的正极和负极相通了啊,,,,没有下管,场馆旁边有电感的才能叫上下管,没电感的只能叫场馆,

网友:
楼主你要分清楚几种供电方式 ,才好判定他的大概布局,既然S有2.6V内存主电压出来 没有下官 也没有电感,那就是其他的供电产生发生 运算加MOS 或者1117 ,楼主只要S对地不为0哪怕是最低到5也不能判定短路了 只有真正是0的时候那才是对地了。

网友:
这个嘛要注意的是表响不一定就是短路,要看是不是基准值

网友:
“用二极管档测量是通的用轰鸣档也是通的”测量方法都错了

网友:
通的?万用表的值为0?否则不能称之为短路。

网友:
蜂鸣档差一点的表20欧都会响的哦

网友:
我这表用蜂鸣档测100多欧照样响 楼主是不是听到它响就认是通的??

网友:
传说中的热地吧..........

网友:
我也用欧姆档测过,好像有几欧把估计就3-5欧,现在板子客户拿走了,不过也学到了一点东西,谢谢大家!

网友(点评):
有些杂牌没完全短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电容正负极通,正负极到供电开关场管通,不可能。。。正负极大概有几欧的阻值,正极到场管0欧

网友:
用的是数子表吧,会响不一定就是直通哟,只要表上的数字大于2,就不是直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