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颗粒代换原则是什么?

楼主(2011-07-08):
手上有一些内存,威刚,三星,现代什么的都有,请问一下是不是都可以互换呢?

网友:
谁知道的能不能告诉小弟一下呀

网友:
只有相同颗粒可以互换

网友:
最好是同样的颗粒代换吧,我手头有些坏条,没有同样芯片,随便代换了一些,互换一些条后不行,

网友(2011-08-14):
位数,容量,频率,品牌

网友:
最好讲的详细点,学习中

网友:
牌子并不是最大的问题,一般就是同位数同容量的,频率不要低于原条的就没问题!
之前手上有好些VDATA和KINGBOX,怎么修也是在一些板上跑不起,后来IC拆下,随便装上一新板子,上哪板都问题没了!

网友:
同容量同位数,频率相同或用更高/ 最好是同一下的品牌,因为有些品牌脚位会有所不同。

网友:
再加焊后仍无法正常的颗粒,通常可直接判刑。
代换时最好找位数相同、容量相同、最好形状也要相同(贴上标可遮住)的颗粒。

补充内容 (2011-8-24 23:23):
我自己装机都用的自己修的条子,金士顿二代2G的,上面还有换了两颗ELP的芯片,快一年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呢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从来不搞你说的这样的事情,我都是找同样的颗粒换,或者发工厂打磨颗粒, 起码外观要搞好点, 你乱七八糟的颗粒焊在那里。。。我不知道买家看见怎么说。。。

网友:
好像不用牌子把。只要位数和平率对了就OK了把

网友:
看量了,量大的话相同颗粒好找,修复率也高。
如果区区一两条,找不到相同品牌的颗粒或者黑片代换,客户要求修好,道长你怎么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