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07S6行管巨烫

楼主(2011-07-08):
飞利浦107S6开机吸合 启动正常,无显示,插信号线可以看见瞬间显示是左右缩屏.之后拔掉信号有无信号菜单显示. 行管巨烫  ,测G1 无电压 G2  50V电压.  RGB 电压都是55V左右.  现在是哪里出问题了,请各位大侠指点.

补充内容 (2011-7-9 14:48):

补充内容 (2011-7-9 14:51):
已解决  是80V到行推动逆变器的 一个180欧电阻 烧毁  换之 OK

网友:
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,,

网友:
可以显示无信号 又怎么说呢  高压包坏 应该不会有无信号显示的

网友:
已解决  是80V到行推动逆变器的 一个180欧电阻 烧毁  换之 OK

网友:
行推动不足。

网友:
又学习了!谢谢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样都让你找到了啊 高手。。。现在这些纯屏显示器 我们都不修了。。。哎 价格啊 没人出的起钱了 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是没有人出得起价钱呀,30 也得修,没办法。 早两年就修得多,好久没有修到这样显示器了。 一下子不好查。慢慢的还是查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