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雷击后硬盘认不出来了

楼主(2011-07-08):
挂到别的电脑也认不出来 要是修 怎么修啊

网友(点评):
拿到专门修电脑硬盘的问问啊

网友:
如果硬盘的资料不重要的话,还是换硬盘吧,如果硬盘资料重要,那就找一个一样的硬盘,换板才行!

网友:
不要资料,就换盘吧,,

网友:
没什么资料 就是想修着试试

网友:
雷击不应该硬盘坏的坑能行小,看下串口接口是否坏了,如果好那么硬盘坏,

网友:
开盘吧,把数据取出来,减小损失

网友:
如果资料不重要的话,换硬盘. 现在硬盘便宜不值得修。

网友:
我估计是挂了
还是扔了吧

网友:
那是硬盘烧了,更换硬盘吧

网友:
硬盘便宜不值得修,可是扔了又觉可惜呢

网友:
我昨天也试过啊,有个客户来我们店升级电脑,换了主板,cpu,硬盘,帮客户装完系统后再接回他本来的硬盘也是识别不了,用移动硬盘盒也不行,最后用DM看了下,原来是客户的硬盘是用FAT32的格式的,而我装的系统是NTFS格式的,可能是格式不兼容,或者是相冲突啊,直接用GHOST把客户的硬盘重装了之后,C盘变成NTFS之后就能认了。楼主可以从这方面试试啊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

网友:
难道主板没坏??

网友:
雷击之后,一般都是电路板部分被高压损坏,可以拿到专业修硬盘的地方试一试。

网友:
那看看硬盘转不转啊!!不转换个电路板看看啊!!

网友:
主板 电源 显卡全部烧毁 硬盘也坏了  主板故障是点不亮  我换电源强制启动 结果主板冒烟 显卡散热器烧手 硬盘不认 电源冒烟

网友:
换根数据线试试啊

网友:
直接换掉不就好了 估计没办法是修

网友:
雷击故障如果从网线和电源部分进来的,一般不好修,我有7块主板都被干掉了,从网卡打坏还好修点,简单的把集成网卡芯片吹掉,有的还坏了1117稳压块。从电源进来的把主板三相供电管及CPU都打坏了,打坏南北桥的只能报废。主板的待机3.3V老是短路。还要查。

网友:
打雷击坏硬盘的可能很渺茫 最多也就是顺着网卡把主板的南桥击坏 拿去维修店检测一下吧

网友:
等这几天各种工具到货 我就拆开看看 反正是坏了 大不了坏的直接扔

网友:
雷击一般都是板出问题啊 要不你找个同样的硬盘把他电路板调换个试试

网友:
被劈得这么惨,不要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又是雷擊。。。。。
找個同型號同批次的硬盤,把電路板換上試試,應該是硬盤電路部份被擊毀。

网友:
硬盘现在便宜不值得修,建议换盘吧。

网友:
打雷 把硬盘 击坏的 确实 很少见 不过 也不是没有可能 估计是 供电坏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找专业修电脑的搞,先搞主板,不要把有问题的主板用来测试其它东西,还要有保护措施,

网友:
多数是硬盘主板问题,如果硬盘的资料不重要的话,还是换硬盘吧,如果硬盘资料重要,那就找一个一样的硬盘,换板才行!

网友:
房屋有雷击保险的话 是可以保修的 硬盘挂了

网友:
SATA 或 IDE, 换接口,不行就换硬盘

网友:
晕,如果在保的话,外观损坏的话,应该能质保

网友:
可能是sata控制芯片坏了吧

网友:
直接买新的吧,现在硬盘便宜1T的才400左右

网友:
就換盤吧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主板有烧的吧 自己研究插一下

网友:
羞的话还不如直接换了好,起码以后数据安心点

网友:
硬盘要专业的才能修啊
不然就换一个好了,现在硬盘也不是很贵了
电脑好已经是万幸了

网友:
换电源板试试

网友:
有一样的硬盘 换个电路板试下看看

网友:
挂在别的机上也认不到当然就是硬盘坏了,如果资料很重要就试着换个一样型号硬盘的电路板,换上去看下可不可以

网友(2012-03-15):
楼主,硬盘的问题解决了没有,有没有试过换块电路板,我这儿也一块硬盘成这个样子了,考虑着要怎么弄!

网友:
直接换硬盘把

网友:
把硬盘的电路板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