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管C5929烧坏用C5802行管可以换吗?

楼主(2011-07-08):
现在机子上的行管C5929(1500V,15A,80W)坏了。现手上没有其它合适的代换。只有C5802(1500V,10A,60W)可以换吗?感觉是不大好,只要能用就行了!有大侠试过的么?给的见议也行!

补充内容 (2011-7-10 17:46):
换成C5802后显示器能亮,可就是开机图度小了,还闪的要命,一分钟后无显示,今天换成同型号行管C5929,但是无显示,绿灯亮,测行管C极65V,其它二极无电压,不知道维修思路!

网友:
C5802的功率有点小,就怕用不长呀,到时候返修就麻烦,不如用C5411

网友:
一般是可以的,,

网友:
今天不亮了!请大家支招!

网友:
不如用C5411

网友:
还是不亮!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!知道不换5802了!

网友:
现在是黑屏吗?先看一下是有高压黑屏还是无高压黑屏。

网友:
先看一下是有高压黑屏

网友:
    CRT很难修的,还是液晶好搞

网友:
有高压黑屏一般能看到灯丝亮

网友:
有高压黑屏,看灯丝是否亮,还要检查G1,G2,视放,先调高加速电压,看是否能出现光栅。